[求助] 有大佬能帮忙写给走线+shielding的脚本吗

楼主(2024-09-03):
如题

网友A:
我有一个给横线或竖线加屏蔽线的脚本,间距和屏蔽线宽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给横线或竖线加屏蔽线的脚本,间距和屏蔽线宽可调

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分享一下吗

可以积分买

网友B(2024-11-26):
hiSetBindKey("Layout" "Ctrl Shift<Key>S" "addShielding")

procedure(addShielding()
let((cvId objs obj space width_shield objLayer layer1 layer2
     layer_shield1 layer_shieldPath layer_shieldPolygon)
cvId = geGetEditCellView()
objs = geGetSelSet()
geDeselectAllFig()
space = 0.28
width_shield = 0.28
foreach(obj objs
     if(obj~>isShape then
        objLayer = nth(0 obj~>lpp)
        layer1 = dbLayerSize(cvId objLayer list(obj) space)
        layer2 = dbLayerSize(cvId objLayer list(obj) width_shield+space)
        layer_shieldPolygon = dbLayerAndNot(cvId objLayer layer2 layer1)
        layer_shield1 = layer_shieldPolygon
        dbDeleteObject(car(layer1))
        dbDeleteObject(car(layer2))
        if(layer_shieldPath = leConvertPolygonToPath(car(layer_shield1)) then
           geSelectObject(layer_shieldPath)
        else geSelectObject(car(layer_shieldPolygon))
        );if
       );if
       );foreach
);let
);proc

欢迎大家一起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SetBindKey("Layout" "Ctrl ShiftS" "addShielding")

procedure(addShielding()

这个加完shielding ,两头可能根据需要cut metal,不然应该会sh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