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坛里有人做图像传感器(偏像素阵列)的同学或前辈吗

楼主(2024-09-03):
感觉做这个的太少了,都找不到人讨论

网友A:
像素阵列?是工艺还是电路?如果是工艺的话那很难找到有合适的人可以交流,这个一般都涉密。如果是电路,像素电路基本就那几种了,各家做的方式还不太一样。难点都在那几个mos管特殊调整上。个人建议先把系统整清楚吧,然后就是各种光学性能参数的意义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素阵列?是工艺还是电路?如果是工艺的话那很难找到有合适的人可以交流,这个一般都涉密。如果是电路,像 ...

就是电路以及架构,现在看到一些架构是像素阵列加模拟存储阵列的这种架构

网友B:
我记得有个版主是做这个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有个版主是做这个方向的

唉,做这个的太少了

网友:
我是做这个外围电路的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