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使用QEMU/Solaris8运行MemoryCompiler

楼主(2024-09-03):
上篇:安装QEMU/Solaris8

以下为在 Debian 12 (Bookworm) 中使用 QEMU 9.0.2 安装 Solaris 8 Update 7 (sol-8-u7-sparc-v1.iso) 的步骤。对于其他Linux系统,根据说明作相应修改。

0.准备工作:安装qemu-system-sparc软件包

在 /etc/apt/sources.list 添加以下行:
deb http://deb.debian.org/debian bookworm-backports main
在终端窗口运行以下命令: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qemu-system-sparc/bookworm-backport

如果使用其他Linux系统,安装提供qemu-system-sparc和qemu-img命令的软件包。

1.创建磁盘镜像

在终端窗口运行以下命令:
qemu-img create -f qcow2 solaris_8_u7_sparc.qcow2 8G

2.启动QEMU

在终端窗口运行以下命令(将/usr/share/iso/sol-8-u7-sparc-v1.iso改为你的Solaris8镜像的路径):
qemu-system-sparc -nographic -M SS-5 -m 256M \
  -drive file=solaris_8_u7_sparc.qcow2,if=scsi,bus=0,unit=0,media=disk \
  -drive file=/usr/share/iso/sol-8-u7-sparc-v1.iso,if=scsi,bus=0,unit=2,media=cdrom \
  -prom-env 'auto-boot?=false'

3.格式化磁盘

在 0 > 之后输入 boot cdrom:d -s 然后按回车键。
在 # 之后输入 format 然后按回车键。
在 Specify disk (enter its number): 之后输入 0 然后按回车键。
在 Specify disk type (enter its number): 之后输入 18 然后按回车键。
在 Enter number of data cylinders: 之后输入 16382 然后按回车键。
在带有默认值([XXX])的提示之后直接按回车键,其余输入以下值然后按回车键。
Enter number of heads: 16
Enter number of data sectors/track: 63
Enter disk type name (remember quotes): HDD8G
在 format> 之后输入 label 然后按回车键。
在 Ready to label disk, continue? 之后输入 y 然后按回车键。
在 format> 之后输入 quit 然后按回车键。
在 # 之后输入 reboot 然后按回车键。

4.安装Solaris8

说明:如果使用的不是 Update 7 更新版本,选项编号有可能不同,要根据以下步骤中【】括号中的选项内容来选择。
在 0 > 之后输入 boot cdrom:d 然后按回车键。
Select a Language 选择 0 【English】
Select a Locale 选择 49 【U.S.A. (en_US.ISO8859-1)】
What type of terminal are you using? 选择 6 【PC Console】
以下步骤按照说明选择选项或输入然后按F2,其余直接按F2。
操作说明:按↑/↓键移动光标,按空格键或回车键选择当前选项。按F2确认并继续。
DHCP 选择 No
Host Name 输入主机名
IP Address 输入IP地址 (注意:这个IP地址要与运行QEMU的机器在同一个子网)
Netmask 输入子网掩码
Name Service 选择 None
Select Software 选择 End User System Support
Reboot After Installation 选择 Manual Reboot
安装完成后,在 # 之后输入以下命令然后按回车键:
echo "set scsi_options=0x58" >> /a/etc/system
在 # 之后输入 reboot 命令然后按回车键。
在 0 > 之后输入 boot disk 然后按回车键。
在 Root password: 之后按2次回车键。

5.安装完成,关闭Solaris8系统

在 solaris8 console login: 之后输入 root 然后按回车键。
在 # 之后输入 halt 然后按回车键。

楼主:
下篇:在QEMU/Solaris8上运行MemoryCompiler

说明:以下“主机”均指运行QEMU的机器。

0.准备工作

1) 创建网桥br0并加入主机网卡
注意:以下步骤是 Debian 12 (Bookworm) 默认安装下的配置方法,如果使用其他Linux系统配置方法可能有所不同。

使用root用户在/etc/network/interfaces中添加以下行:
auto br0
iface br0 inet static
    address 192.168.1.161/24
    gateway 192.168.1.1
    bridge_ports ens0
    bridge_stp off
这是手动配置IP地址,其中address(IP地址)和gateway(网关)需要根据你的网络配置修改,ens0修改为你的主机网卡名(用 ip link 命令查看)。如果是自动配置IP地址,需要改为 iface br0 inet dhcp 并删除address和gateway行。

在终端窗口运行以下命令:
nmcli connection modify ethernet-ens0 autoconnect no
sudo systemctl restart networking; nmcli connection down ethernet-ens0
其中ethernet-ens0为主机网卡的连接名(用 nmcli connection show 命令查看)。

2) 设置QEMU
在终端窗口使用root用户运行以下命令:
mkdir /etc/qemu && echo 'allow br0' > /etc/qemu/bridge.conf
(如果运行失败,手动在/etc/qemu/bridge.conf添加allow br0)
chown root:root /usr/lib/qemu/qemu-bridge-helper
chmod u+s /usr/lib/qemu/qemu-bridge-helper

3) 安装telnet和ftp客户端
Debian 12 (Bookworm) 系统可以用root用户运行以下命令:
apt install -y tnftp
apt install -y inetutils-telnet
如果使用其他Linux系统,安装提供telnet和ftp的软件包。

4) 设置主机Xserver允许远程连接
Debian 12 (Bookworm) 默认使用GDM启动Xserver,但无法设置为允许远程连接,需要安装并设置LightDM(其他Linux系统有可能使用不同的设置方法)。使用root用户运行以下命令:
apt install -y lightdm
(如果是初次安装,在弹出窗口中选择lightdm)
echo xserver-allow-tcp=true >> /usr/share/lightdm/lightdm.conf.d/01_debian.conf
(下一个命令有可能关闭所有程序,在这里保存所有未保存的工作,再运行下一个命令)
systemctl restart lightdm
(重新登陆)
如果启用了防火墙,设置防火墙允许 TCP 6000+DN 端口,其中DN为Xserver的DisplayNumber。

1.启动Solaris8系统

在终端窗口运行以下命令:
qemu-system-sparc -nographic -M SS-5 -m 256M -nic bridge \
  -drive file=solaris_8_u7_sparc.qcow2,if=scsi,bus=0,unit=0,media=disk

2.登陆Solaris8系统

在 console login: 后输入 root 然后按回车键。

3.创建用户eda

在Solaris8系统运行以下命令:
groupadd eda
useradd -d /export/home/eda -m -s /bin/sh -g eda -c "EDA" eda
passwd eda
输入密码2次。

注意:密码不能为空,否则无法登陆ftp。

4.添加hosts记录

在Solaris8系统运行以下命令:
(将192.168.1.161改为主机的IP地址,xssrva改为主机名,以后将从该主机登陆Solaris8系统)
echo 192.168.1.161 xssrva >> /etc/inet/hosts

5.使用ftp上传MemoryCompiler到Solaris8
用tar将MemoryCompiler打包,用ftp的put命令上传。

6.使用telnet运行MemoryCompiler

在终端窗口运行 telnet 192.168.1.201
(192.168.1.201为安装Solaris8时设置的IP地址)
按照提示输入用户名eda和密码
进入上传目录,用tar解包MemoryCompiler
进入MemoryCompiler所在目录,运行MemoryCompiler。例如:
cd ra1shd/bin
./ra1shd
说明:如果运行失败,检查:1) 在telnet中查看DISPLAY环境变量的格式是否为 SERVER:DN,其中SERVER为运行Xserver的机器的IP地址或主机名,DN为DisplayNumber需要与Xserver的参数一致。2) 如果DISPLAY环境变量使用主机名,查看Solaris8系统上的hosts文件是否正确。3) 在运行Xserver的机器上查看Xserver是否运行,是否监听设置的端口(TCP 6000+DN),防火墙是否正确设置。

7. 使用ftp下载MemoryCompiler生成的文件

8.使用完毕,关闭Solaris8系统
在登陆Solaris8系统的窗口运行 halt 命令,
或在telnet中运行 su - 然后 运行 halt 命令。

以后运行MemoryCompiler只需执行步骤 1.启动Solaris8系统, 6.使用telnet运行MemoryCompiler, 7. 使用ftp下载MemoryCompiler生成的文件, 8.使用完毕,关闭Solaris8系统。

网友:
Very helpful, many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楼主:
下篇中的笑脸表情应该是:D

网友A(2024-10-03):
我成功安裝,並且運行了memory compiler,但在生成vclef footprint的時候,顯示:ksh:illegal instruction(coredump)。
求解,其他功能皆正常

网友:
已獨自解決問題了 謝謝!

网友(2024-12-09):
感谢分享经验

按照教程,我在编辑/etc/network/interfaces文件的环节卡住了,systemctl restart networking 执行失败

之后安装virt-manager,用它把吧网络桥接这部分弄好

网友B(2025-03-21):
引用 网友A:
我成功安裝,並且運行了memory compiler,但在生成vclef footprint的時候,顯示:ksh:illegal instruction(c ...

I am getting the same error. Were you able to fix yours ?

网友:
引用 网友B:
I am getting the same error. Were you able to fix yours ?

change ksh shell to bash sh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