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 SRAM IP的EMA设置

楼主(2024-09-03):
各位大佬,数字前端将3bit 的EMA连接到一个变量上,变量初值为0;在后端布局布线时,调用LIB库中的时序,总是调用EMA值范围外(4~7),导致加载时序总是999ns,分析出的set up出奇的大,想请问各位,如何设置这个EMA变量为固定值(我想用的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case_analysis

好的,大佬,我试试

网友(2024-10-29):
EMA 可以设置不同的margin, 可以在sdc 对这组pin 加  set_case_analysis , 参考给的文档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