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模拟地和数字地

楼主(2024-09-04):
各位老哥好,问题是这样的,看拉扎维的最后一章,说到模拟地,数字地和衬底,并且讨论了哪一个地应该和衬底连起来,但我想的是,不管是模拟还是数字,都有NMOS的源要连接到衬底上啊,它们都和衬底连起来了啊。那么,这里的模拟地和数字地是什么意思,数字和模拟电路都在一块衬底上呀,PCB上还能直接划两块金属用作不同的地,我这里实在不明白,望得到求解

网友:
有些制程可以完全断开如SOI,或是有制程可以挖很深的沟
一般制程不支持,既然衬底都是相连的,地在芯片的输接点就很重要,
还有在数字和模拟两者边界不要放切换激烈的数字电路,或是霊敏的放大器输入

网友:
地通过衬底之间连接的话,衬底也有电阻和电容,可以过滤一些干扰。

网友:
好比 你跟你邻居家 地板没连一起吧

网友:
不管是模拟还是数字,我们会使用接地的ring将nmos包起来,虽然所有的sub都是连通的,但电信号绝大部分从阻抗小的路径流出,数字器件带来的noise大部分都通过附近的ring接出去,只用小部分会到达模拟部分,所以对于一些敏感的电路,要与数字电路留出足够的距离,甚至可以用pmos cap将电路围起来

网友:
nmos的源为什么要连到衬底上?
如果芯片有规划,完全可以source接agnd,body接d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