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SAR ADC三级放大比较输出结构

楼主(2024-09-04):
如下图所示,SAR ADC三级放大的每一级都会引出来用比较器进行比较,这个有什么特殊含义不?正常情况下都是三级放大之后直接输出;

网友:
你这是流水线 sar吧

网友A:
我感觉这颗芯片很不利于初学者,何况数字部分是确实的,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颗芯片很不利于初学者,何况数字部分是确实的,所以。。。

有相关的资料吗?这个芯片用了什么架构和算法?

网友B:
这个是TI的ADS8681?有没有的数字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TI的ADS8681?有没有的数字部分

数字部分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颗芯片很不利于初学者,何况数字部分是确实的,所以。。。

里面的独立SAR ADC可以拿出来拓展,但它的校准模式确实看不太懂

网友(2025-10-28):
大佬,最近我也在看这颗芯片的结构。真的没看懂它那两个SARADC和两个cap是啥作用,以及用的什么较准方法。不知道您后边有再研究吗,可否点拨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