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的UVM验证

楼主(2024-09-04):
对于SPI的UVM的IP验证,由于SPI存在主机和从机的分别,那么对于SPI的IP验证采用SPI连接SPI的方式好,还是说采用单SPI的方式,SPI连接SPI的验证相对简单,不用模拟SPI的主机功能,有大佬知道业内中的内容对于SPI的IP验证是怎么样的吗?

网友A:
spi+VIP,IP验证,时序和功能都要覆盖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VIP,IP验证,时序和功能都要覆盖到

大佬我的意思验证的时候DUT是采用SPI连接SPI还是采用但SPI主从分开验证,时序功能我是都验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VIP,IP验证,时序和功能都要覆盖到

因为DUT不同导致UVM的构建相对不同,比如SPI连接SPI,一个主机一个从机,那么验证从机的时候,就不需要在spi_agent中构建和模拟主机时钟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