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电感量仿出来会随频率变化而变化

楼主(2024-09-04):
如图,virtuoso中画的空心电感,没有磁芯,不存在磁导率随频率变化

楼主:
如图仿真结果

网友A:
接近srf了, 感性逐渐消失

网友B:
本质就是电感有寄生电容,低频电容影响较小,越到高频电容影响越大,到自谐振频率之后电感就变成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质就是电感有寄生电容,低频电容影响较小,越到高频电容影响越大,到自谐振频率之后电感就变成电容了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近srf了, 感性逐渐消失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