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OSC

楼主(2024-09-04):
环形震荡器的是由n型的耗尽管和一个n型的增强管做的反相器组合而成
由于管子是我们自己的,所以在写代码的时候没有加入沟长调制效应,也就是ro=无穷
下图是反相器VTC和tran仿真图

用这样一个反相器组成了环形振荡器,无论是仿真还是实测都发现不起振
下图是原理图和仿真结果

最后我们在输出节点上加了一个电容,这个电容值不能太小,发现他在仿真中又可以起振了
现在是不清楚为什么要再输出节点上加一个小电容

网友A:
PMOS gate接sourc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 gate接source ?

上管是n型耗尽管

网友B(2024-10-17):
猜测可能是你的仿真精度不够,加了电容之后频率降低就可以出波形

网友C:
看你不振荡的结果,像是停留在了中间态。
可以考虑给各个节点加一下初始状态;另外,也可以尝试给电源上电的速度慢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可能是你的仿真精度不够,加了电容之后频率降低就可以出波形

好的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不振荡的结果,像是停留在了中间态。
可以考虑给各个节点加一下初始状态;另外,也可以尝试给电源上电 ...

好的感谢 我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