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s仿真不收敛

楼主(2024-09-04):
大家好
我从TI官网下载了LMG1205这颗GaN驱动的pspice文件并将其导入到virtuoso里
但是这个驱动在仿真时一直提示不收敛 我按照网上的方法加了cmin,电源电压都是斜坡上电

增大了这几个参数

芯片的PWM信号一产生就还是不收敛了
我用自己做的driver(反相器链)就能正常跑
想请教一下大家还有什么能让它收敛的办法么 谢谢

网友A:
试试SpectreX的精确度CX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SpectreX的精确度CX呢?

请问一下这个在哪里设置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在哪里设置呀

ADE Explorer - setup - high performance - Spectre X -CX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E Explorer - setup - high performance - Spectre X -CX

我的这个页面里好像没有您说的 Spectre X -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