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rack&Hold电路的困惑

楼主(2024-09-04):
我在用pac仿真基本的 Track&Hold 电路,clock为400khz,

跑瞬态时,比如输入频率为149.609Khz正弦波,幅度为1v,然后采样出来后做FFT,幅度是0.9999v
但是,用pac仿真电路的输出(maxsideband=0),得到这样的波形,幅度是894mv,

这两者的差别原因是什么,如何解释呢?麻烦各位大神解答一下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因为采样后的输出相比输入会叠加一个sinc函数,频谱不是原来的。但如果你对TH后的结果再取样,就可以恢复出sin的频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