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台积电TSMC的BCD工艺中DMOS的耐压问题

楼主(2024-09-04):
各位前辈,请问TSMC(台积电)BCD工艺的高压管中,PMOS的Vgs能不能大于0呢?或者说对于PMOS的Vgs的大小限制是指|Vgs|<5V,还是说-5<Vgs<0V?我拿到的文档中只写了后者。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你这个表格里的不是nmos吗?和你的文字描述不符啊。。。。。 一般的pmos vgs都能大于0,不然怎么关断pmos,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表格里的不是nmos吗?和你的文字描述不符啊。。。。。 一般的pmos vgs都能大于0,不然怎么关断pmos, ...

啊是因为PMOS的表格有水印,不方便露出来哈哈哈。所以我就用这个NMOS的图来侧面佐证,比如说这个NMOS的Vgs在图中并没有<0的情况出现。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用BCD工艺也是第一个正式的项目,会比较小心些,我原有的想法是关PMOS在阈值之内关断,但是也要保持Vth<Vgs<0的状态,感谢您的留言

网友B:
应该是对称的,即|Vgs|<5v,我们公司的工艺文档是这样标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对称的,即|Vgs|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