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图存在问题

楼主(2024-09-04):
绘制完版图之后,进行LVS验证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问题Source primary cell "004NAND" not found in source database

网友:
检查Source Netlist是否有004NAND

网友:
004NAND? 以数字开头命名,违反命名规则啊。。

网友A:
数字放NAND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放NAND后面

名称更改之后还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