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电流源设计求助

楼主(2024-09-04):
请教一下,有啥办法减小cascode电流源输出电流随温度的波动呢,从24度到80度,电流从54u边到了80u了,变化好大,以及仿真了不同PVT情况下的电流值,偏差较大

网友A:
和cascode没关系,你下面那个管子M3的工作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cascode没关系,你下面那个管子M3的工作点有问题

你好,请问下边那个管子应该工作在什么区呢,上边看两个饱和区的话,28nm下0.9V供电,很难让下边这个管子也在饱和区啊。最下边还有500mV的钳位电压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cascode没关系,你下面那个管子M3的工作点有问题

您好,请问管子M3正常应该工作在什么区呢,开关状态的话,是不应该是饱和和截止呢理论上?但这里需要下边有个钳位电压源(500m),在0.9V电源供电下,很难让三个管子都饱和吧

网友B:
你固定了VGS,在不同温度下,还想着电流不变?这本身就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固定了VGS,在不同温度下,还想着电流不变?这本身就不合理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答复。那这种一般怎么解决,是不要引入反馈,让栅极偏置电压,抵消一下?

网友:
我也有疑惑,楼主的意思是VDD=0.9v,下面的PMOSdrain钳到了0.5V吗? 那三个管子一共就只有0.4V,就算三个都工作在亚阈值区,vds150mV。PVT下vds很容易忽大忽小影响id呀,那这种低压下,这种结构仍旧可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答复。那这种一般怎么解决,是不要引入反馈,让栅极偏置电压,抵消一下?
...

你的需求是什么,搭一套能用的电路?还是单纯的验证MOS的性能?如果是搭电路的话,从你的截图来看,你的偏置应该是用的理想的电压源,这在实际电路中是不存在的,你应该是先搭一个电流基准,然后镜像复制,简单的就是电阻串MOS管的结构;稍微准一点的就是用带隙基准做一个PTAT或者CTAT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需求是什么,搭一套能用的电路?还是单纯的验证MOS的性能?如果是搭电路的话,从你的截图来看,你的 ...

试过带隙基准作ptat那种,那种是必须要用三极管吗,这个工艺三极管可选就两种,vth在600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