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数字校准问题

楼主(2024-09-04):
小弟最近在做SAR ADC的数字校准,使用的是双注入+LMS方法,其中需要在一次采样后进行两次比较,想问问这要如何实现,开关时序用的VCM-BASED,基本的欠二进制电容阵列

楼主:
有做过类似的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A:
就看wenbo liu和Yun Chiu的paper呗,感觉是讲的最清楚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看wenbo liu和Yun Chiu的paper呗,感觉是讲的最清楚的了;

请问有文章的名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