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1万个200bit怎么找出相同的数??

楼主(2024-09-04):
1万个200bit怎么找出相同的数??

用verilog怎么写

网友:
哈希算法,或者排序。

网友:
numbers = ["一个200位的数字字符串", "另一个200位的数字字符串", ...]  # 假设这里已经填充了1万个200位的数字

网友:
from collections import defaultdict

# 使用defaultdict来记录每个数字出现的次数
count = defaultdict(int)
for number in numbers:
    count[number] += 1

# 找出出现次数大于1的数字
duplicates = [number for number, freq in count.items() if freq > 1]

print(duplic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