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sert_dft的谜之操作

楼主(2024-09-04):
同志们,青椒一个问题,我在做扫描链插入的时候,在一个模块内设置了一个buffer,scan_out_1_hookup_buf ,想要将scan_out 信号的hookup_pin设置在这个buffer的A端,X端连接着gpio_pad(scan_out)的DO端,见图A,设置dft信号的命令见图B,图C中是综合出来的网表文件,这个buffer中X端的输出信号悬空,并未连接到gpio_pad的DO端,导致在用TetraMAX做ATPG时,报告S1类型的错误,这种应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补充一下,按照B图中的22行那样进行DFT 信号的设置,TetraMAX就不会报错,路过的同志劳烦指点指点小弟

网友(点评):
猜测你的buf和io之间有其他逻辑,导致buf输出到io pad上的data被block住了,所以chain trace不通

网友A:
设置set_dft_drc_configuration -internal_pin enable.
你的流程看着mbist是使用tessent插入,scan是dft compile,
这种使用方法很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set_dft_drc_configuration -internal_pin enable.
你的流程看着mbist是使用tessent插入,scan是dft c ...

嗯嗯 好的 我去试试,
哥,主流的流程是啥样的呢?  我们公司就我一个实习生在做DFT。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好的 我去试试,
哥,主流的流程是啥样的呢?  我们公司就我一个实习生在做DFT。
...

基本上bist,scan,jtag等都是一个公司的,

使用synopsys工具的mbist都是使用SMS。
像这种混合使用的公司不会太小,有人来调试
这种流程。

网友(2024-10-24):
引用 网友A:
设置set_dft_drc_configuration -internal_pin enable.
你的流程看着mbist是使用tessent插入,scan是dft c ...

好像大部分公司dft整套都是tessent,那种tessent mbist + dftc scan的流程为啥都不用呢?感觉dftc也能更好的嵌入dc,使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