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小白初学cadence

楼主(2024-09-04):
cadence中technology library和Design library的区别是什么啊,为什么design可以attach到technology

网友:
这两者都是库,一个是工艺库,每个新建的设计库都有attach到工艺库;这样你在design的时候就可以调用工艺库内的器件;设计库就是你的项目库。work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