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PLL里面使用ΔΣ调制器提高DCO分辨率的原理

楼主(2024-09-04):
想请教一下各位,有谁知道,在ADPLL里面,使用ΔΣ调制器提高DCO分辨率的原理(如下图)?

另外有文章说ΔΣ调制器可以使用mash111来实现,那么mash111的输入数据和输出数据(-3,4)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推荐一下,感谢!

网友(2024-10-31):
我最近也开始看一些DCO的内容,以我粗浅的理解,SDM对DCO分辨率的提升和小数PLL中SDM对divider的作用是一样的,本来这些数字化的东西一个step都是一个lsb,但是有了SDM就可以在时间域上做averaging,从而达到一个step比一个lsb小的效果。如果能理解模拟锁相环是怎么用SDM实现小数分频的,这个就是一样的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