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mos管匹配性的问题

楼主(2024-09-05):
对于mos管(sar adc的比较器输入管)使用共质心的办法,可以分成m=2或者m=3,4等排成很多行

排成很多行的优点说是可以抑制高阶的非线性(这个是否必要?),但是问题在于排成两行的话走线会很麻烦,很难做到A管和B管的走线长度相等

但是如果排一行的话就没法抑制高阶非线性了,但是走线比较好走,所以想问问实际工程中取m=2还是m=3,4……做匹配会比较好呢?抑制高阶非线性梯度是否有必要?

网友A:
匹配要求高的尽量排两行,走线稍微复杂一点可以走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匹配要求高的尽量排两行,走线稍微复杂一点可以走出来的。

排两行的话走线是否有办法把阻抗走得相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排两行的话走线是否有办法把阻抗走得相同

排2行不是最容易把线走成一样的了么....

ABBA
BAAB

or

AABB
BBAA

差分Input (gate端朝中间)    source drain按x轴对称的走...

网友:
不太理解为什么做两排会走线不一样?两排要比一排好,具体要看你需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排两行的话走线是否有办法把阻抗走得相同

可以的,最简单的就是把A和B的线上下走两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2行不是最容易把线走成一样的了么....

ABBA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最简单的就是把A和B的线上下走两份就行了。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