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 不识别相对路径问题

楼主(2024-09-05):
遇到另外一个问题,有没有人有解决方法,我跑calibre 的时候,calibre 不认相对路径  “./xxx " 这种相对路径,它把”.“ 认成是 Run Directory 了。按理来说,”.“ 应该是文件所在的当前路径。

calibre 现在认的”.“ 这个路径它是认我设置的run directory:

按理来说它应该是要认”.“ 这个路径为:

这个的。
虽然可以把相对路径改成绝对路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文件层层嵌套,感觉不是正确的方法。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是在哪里跑就把哪里作为相对路径得基准点的,相当于在你指定的路径下面执行整个文件

网友A:
用命令行跑或许就很直观了。
在你的run directory下会自动生成一个_calibre.rcx_的配置文件,这个文件会替换rule文件里面的gds、cdl和topCell还有你改动的选项的信息,然后会把rule用INCLUDE的方式把rule文件攘括进去,所以rule文件中的相对路径就变成了run direcory所在的路径了

楼主(2024-10-18):
引用 网友A:
用命令行跑或许就很直观了。
在你的run directory下会自动生成一个_calibre.rcx_的配置文件,这个文件会替 ...

十分感谢,目前确实是这么处理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