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FD+CP仿真时遇到的困惑

楼主(2024-09-05):
看了很多帖子,使用PSS+PNOISE进行PFD+CP仿真,需要在电荷泵打开的时候仿真相位噪声,请问是需要让PFD两路输入信号不一致从而让电荷泵打开吗

网友A:
跑死区的噪声,PFD两路输入信号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死区的噪声,PFD两路输入信号短接

短接之后, beat frequency频率应该填什么,这个状态下是没有输入频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短接之后, beat frequency频率应该填什么,这个状态下是没有输入频率的

添加参考时钟激励,将参考时钟与反馈时钟接一起,beat frequency就是参考时钟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参考时钟激励,将参考时钟与反馈时钟接一起,beat frequency就是参考时钟频率
...

是不是让参考和反馈时钟频率相同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让参考和反馈时钟频率相同也可以

可以,就是人为引入相差,模拟PLL稳态时候的相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就是人为引入相差,模拟PLL稳态时候的相差

需要有相位差是吗,但是很难模拟出来PLL稳态时候的相差,看着vdc只能固定延时。我现在让参考和反馈时钟相位频率完全一致,这种情况下PSS+PNOISE仿真出来的相位噪声不准确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有相位差是吗,但是很难模拟出来PLL稳态时候的相差,看着vdc只能固定延时。我现在让参考和反馈时钟相 ...

"看着vdc只能固定延时"是啥意思
相差可以根据PFDCP的mismatch估测,一般都会做的很低,不然spur会很差
这样稳态相差相较死区可以忽略不计,此时跑PFDCP噪声可以把两输入时钟接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vdc只能固定延时"是啥意思
相差可以根据PFDCP的mismatch估测,一般都会做的很低,不然spur会很差
...

用的cadence仿真,PFD两路输入用的脉冲信号,不是vdc,说错了。瞬态仿真下,给参考、反馈相时钟相同的脉冲信号,up、down波形一开始大概有0.5ns的起伏,可能这里是您指的mismatch,后面就是一条水平线了。这种情况仿真PFD+CP噪声是不是直接用相同的脉冲信号就可以。

网友(2025-08-19):
各位大佬,我现在单独测试PFD+CP出现了CP输出电压过充的情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可以如何去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