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解决方法

楼主(2024-09-05):
由于前两天在跑VSC仿真,运行./simv时,会弹出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log内容很多,过程不表,于是找了相关资源,终于找到解决方法,
亲测在centos 7.9 X64中,2019.06、2020.03、2020.10这几个出问题的版本,都能修复。具体见附件。
操作方式,将压缩包里面的文件复制到/vcs_path/linux64/lib,执行./patcher.y  libvcsnew64.so

5

网友A(2025-08-01):
这个是license的问题,可以不用这个方法crack,我看issue里面说 这样crack有内存泄露的风险,亲测2020.12 sp1 license正确之后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license的问题,可以不用这个方法crack,我看issue里面说 这样crack有内存泄露的风险,亲测2020.12 s ...

HOW TO FIX?

网友A:
引用 楼主:
HOW TO FIX?

我不记得我是添加了啥了,我在网上照了好几个版本的license,对比了一下差异,然后把他们merge到一起了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记得我是添加了啥了,我在网上照了好几个版本的license,对比了一下差异,然后把他们merge到一起了   ...

附上我用的license

我用的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