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插scan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9-05):
使用DC插scan的时候,scan_input和scan_enable接在一根线上了,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图一是综合(不插scan)的结果,图二是插了scan的结果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A:
你看看n20连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接到tie 0,是不是只做了replace,没有做st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n20连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接到tie 0,是不是只做了replace,没有做stitch

是连带tie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n20连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接到tie 0,是不是只做了replace,没有做stitch

做stitch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意思是工具只是做了cell的替换,没有把scan chain 串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工具只是做了cell的替换,没有把scan chain 串起来

设置之后感觉还是不大对劲,能请教一下哪里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