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数滤波器ac仿真,其中心频率为负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9-05):
使用理想器件搭建的二阶Tow-Thomas Ⅱ型的复数滤波器,ac仿真扫描-30GHz到30GHz,发现中心频率在-8.4GHz是怎么回事

楼主:
确认过各个连线正负没有问题

网友A:
和你IQ输入信号的极性也有关系,如果你确保连线无误,你可以试试把IQ信号交换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IQ输入信号的极性也有关系,如果你确保连线无误,你可以试试把IQ信号交换一下看看
...

哎!是咯,把I和Q两路输入信号互换一下就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