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相同电路,结构参数都相同,cadence版本相同,不同电脑仿真结果不一样。

楼主(2024-09-05):
        有没有谁遇到过,相同的电路,结构和参数都相同,candence版本相同,不同电脑仿真(都是虚拟机),仿真结果不同的情况啊?

网友:
先确认model是不是一样,
然后直接copy网表,用runSimulation跑试试看;

网友A:
用的model是一样的吗?用的Spectre?APS? XPS MS?进行仿真?仿真精度是否一致?

网友:
如果可以传文件的话,可以用vimdiff把两个网表文件对比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model是一样的吗?用的Spectre?APS? XPS MS?进行仿真?仿真精度是否一致? ...

用的model一样,AC仿真精度选的automatic,是用的Spectre。APS,XPS,MS是什么意思?

楼主:
用的model是一样的。

网友:
通过波形追一下差异出现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model一样,AC仿真精度选的automatic,是用的Spectre。APS,XPS,MS是什么意思?
...

这个。AC仿真精度选的automatic?你确定你说的不是sweep TYPE?

网友:
看看模型和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