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SC的版图上布局,连线

楼主(2024-09-05):
想问下大佬们  OSC 在版图上布局,连线有什么特别注意的点吗,涉及时钟的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A:
注意寄生要少,一定要干净干净!隔离屏蔽做的严丝合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寄生要少,一定要干净干净!隔离屏蔽做的严丝合缝

请问关于隔离屏蔽做法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寄生要少,一定要干净干净!隔离屏蔽做的严丝合缝

嗯嗯,那布局上有啥要求吗,要把clk线出在哪里比较好,还是模块摆放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一个是电容阵列处要注意走线的寄生,一个是时钟信号线屏蔽要做好。高速的话地线还可能要求要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