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waive掉时序违例后是如何采样的?

楼主(2024-09-05):
哪位大佬帮解答下:

Timing violation in top.clk_gate_sel_b_reg_0_latch
    $setuphold( posedge CP &&& nTE_SDFCHK:140696.886ns, posedge E:140696.874ns, limits: (0.016ns,0.002ns) );

现在有这样一条时序违例,波形上出现的Q端是x态

然后我用+optconfigfile+  waive这条时序违例,Q端波形如下,输出的是1;

请问第二个图为啥能踩到1,这个采样的原则还是和rtl仿真一样吗?采时钟验左侧的数据?

楼主:
有同行解答一下吗

网友:
setup violation,waive掉这条,就不做timing check, 可以采样到,只是由于timing不满足, 导致violation,从而仿真器将输出变成了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