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 | RTL link问题

楼主(2024-09-05):
请教大佬们,

我在跑fm,link rtl时报了这个warning,link不到DW_minmax,

请教一下DW_minmax在哪里?是在这里吗?

谢谢。

网友A:
designware 中的一个ip,DC的安装目录下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ware 中的一个ip,DC的安装目录下面有。

在fm脚本中把这个加上去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ware 中的一个ip,DC的安装目录下面有。

是这样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设置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