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sh111的基本原理

楼主(2024-09-05):
想请教一下各位,mash111是运用的delta-sigma原理吗?有没有相关资料介绍具体推导过程的,可以学习一下?

看到有些文章里提到可以使用mash111来提高DCO的分辨率,想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
搜索几个小数分频锁相环的博士论文就看明白了

网友A:
自己去搜搜
这一篇比较容易理解点
小数N频率综合器中Sigma-Delta调制器的研究与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去搜搜
这一篇比较容易理解点
小数N频率综合器中Sigma-Delta调制器的研究与设计 ...

感谢推荐,还想请教一下,我用MOS管搭建一个mash111之后,如何仿真验证其功能是否正确?

电路输入不同的code数值,输出是3bit的二进制数值,但是怎么验证输出的3bit的二进制数值是否正确?想单独验证mash111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推荐,还想请教一下,我用MOS管搭建一个mash111之后,如何仿真验证其功能是否正确?

这个 你得先把mash111的原理搞懂了 ,然后就可以根据你输入的数值一步一步推出它的结果的

这个最好你得先写个verilog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