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例化PAD时,怎样判断是否需要带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2024-09-05):
(图片)

网友:
只要时序能过,不在意增加的那点功耗面积,建议都加上

网友:
不仅是增加功耗面积,还会增大延迟。所以还是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选择哪种类型的数字pad。施密特的好处是降低噪声影响,设计者需要分析输入信号抖动是否会对芯片内部逻辑产生不良后果。对于通常的复杂度低的芯片,施密特是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