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在virtuoso仿真结果图上写文字标注

楼主(2024-09-05):
求助!怎么在virtuoso仿真结果图上写文字标注?

楼主:
如图仿真结果,怎么在上面加文字批注

网友A:
移动鼠标到某一位置,按M键(大写)添加,这个标记的文本可以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鼠标到某一位置,按M键(大写)添加,这个标记的文本可以移动。

试了一下没有反应哎

楼主:
也没反应。。。。

网友B:
仿真图上,找个空白的背景,右键,选择Create GRaphael Label,就可以写备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图上,找个空白的背景,右键,选择Create GRaphael Label,就可以写备注了

右键没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