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k join的仿真问题

楼主(2024-09-05):
module abc;

initial begin
    fork
        show("txt1");
        show("txt2");
        show("txt3");
    join
end

task show;

    input string name;

    #3;
    $display("%m    %s", name);

endtask

endmodule

show里面有时序语句时,输出是3个“txt3”,没有时序语句时,输出依次是“txt1”、“txt2”、“txt3”,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task 改成automatic的即可

网友B:
不用automaic导致静态存储,fork产生的多个线程在0时刻先后调用task,传递的参数放在了同一个(编译时确定的)存储空间,于是后面覆盖掉前面,因此在3时刻打印出相同信息(也可能全是txt1或txt2,语法标准没有规定,取决于仿真工具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sk 改成automatic的即可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automaic导致静态存储,fork产生的多个线程在0时刻先后调用task,传递的参数放在了同一个(编译时确定 ...

了解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