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O版图后仿不起振

楼主(2024-09-05):
如图,画了标准差分对LC振荡器的版图,drc除了一些密度和corner的问题均clean了,lvs也过了。把版图的有源器件扣掉(MOS管和变容管)利用EMX进行后仿生成N端口器件带回原理图时,发现后仿不起振,请问各位大佬,可以考虑从那些角度寻找后仿不起振的原因?
其中,把下面那对NMOS的栅极反馈结构(电容+电阻)去掉之后,版图后仿起振,但谐振频率从20G降低到12G,且振幅也有所下降,是版图寄生导致的吗?该从什么角度优化版图?

网友A:
浅见:
1. 负阻晶体管寄生电容非常大,导致VCO调谐范围变小;
2. VCO输出电压裕度受限,需要调高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浅见:
1. 负阻晶体管寄生电容非常大,导致VCO调谐范围变小;
2. VCO输出电压裕度受限,需要调高电源电压; ...

那请问怎么解决负阻晶体管寄生大得问题呢

网友B:
前后仿有仿真对比startup margi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后仿有仿真对比startup margin吗?

请问这个要怎么看和对比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浅见:
1. 负阻晶体管寄生电容非常大,导致VCO调谐范围变小;
2. VCO输出电压裕度受限,需要调高电源电压; ...

我在后仿的时候扣掉了晶体管,所以他的寄生还会影响仿真吗

网友C:
浅见:
单从layout角度看,电感两端接口使用了非常细的底层金属长跑线,这在实际项目中是没有见过的,优化方向可以换成高层金属跑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要怎么看和对比呀

算一下gmRp,是否满足起振条件,gm是管子的gm,Rp是整个LC的寄生电阻。这个前仿是能看的,后仿似乎看不了,前仿DC就能得到gm,Rp的话主要由电感贡献,抽emx再通过sp仿真就能得到在你振荡频率所对应的Rp值。后仿需要注意的是,电感用后仿文件代替之后,可以在电感的symbol外面,两端需要额外分别串联两个比如说1mΩ的电阻,之后再接到电路里,这里有点tricky,可以试一下。

网友(2024-12-08):
引用 网友C:
浅见:
单从layout角度看,电感两端接口使用了非常细的底层金属长跑线,这在实际项目中是没有见过的,优化 ...

请问这种金属线的宽的程度大概是多少呢,1u够吗,还是有什么判断依据

网友D(2025-03-08):
请问一下您这个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我的是提取CC起振 但是提取RCCC不起振

网友E(2025-10-23):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您这个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我的是提取CC起振 但是提取RCCC不起振

請問你解決了嗎 我也遇到同樣問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請問你解決了嗎 我也遇到同樣問題

解决了 我的问题是版图上寄生电阻太大了,减少版图的寄生电阻会有明显改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 我的问题是版图上寄生电阻太大了,减少版图的寄生电阻会有明显改善
...

請問你是指輸出端的寄生電阻嗎? 因為我電路圖一樣,然後重新lay了一版反而可以振了,新的一版VCO輸出端的寄生電阻反而還比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你是指輸出端的寄生電阻嗎? 因為我電路圖一樣,然後重新lay了一版反而可以振了,新的一版VCO輸出端的 ...

不单是输出端的寄生电阻 我当时好像是版图在走线的时候线宽、打孔等问题导致的寄生电阻太大,然后导致后仿真不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