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匹配性问题

楼主(2024-09-05):
100资产
各位老哥,二级运放中第一级运算放大器差分对管和电流镜负载管针对版图中匹配的要求,保持W不变,增加了multiple数,但是在前仿真中,失调电压更大了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大概是增益降低了,可能影响gm了

网友B:
只增加管子个数偏置电流没有变的话看输入对管是不是不在饱和区,gm减小了,失调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增益降低了,可能影响gm了

有道理,老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增加管子个数偏置电流没有变的话看输入对管是不是不在饱和区,gm减小了,失调增加了 ...

谢谢老哥指点

网友C:
增加w怎么会降低gm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增加管子个数偏置电流没有变的话看输入对管是不是不在饱和区,gm减小了,失调增加了 ...

为什么会不在饱和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增加w怎么会降低gm呢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