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一些芯片pinout排布中会去掉一圈ball?

楼主(2024-09-06):
看一些芯片的pinout,为什么有的会去掉一圈ball,原因是啥?

网友:
1、背贴电容:封装LSC电容占用空间,但LSC一般于Core区域
2、PCB走线:避让表层PCB走线,不少低成本方案会开一圈槽来走VIO等小电源
3、吸嘴:开槽也可用于加工时吸嘴拾取用

网友:
有可能是挖球背贴电容,也有可能是为了给PCB上走线留空间。

网友:
可能是为了区分电源和信号pin,保证信号传输,对于基板设计可能也会更好。

网友(2025-06-04):
太强了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