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测试低温性能比常温和高温要好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9-06):
sar ADC高温测试DNL有很多点转换出来不连续(比如输入1.4V左右的点转换出来都是1.4V),常温也有这种情况但是比高温好一些,低温就更好,几乎看不到这类现象,请问debug该从哪些方向入手呢,卡了很久了,请大佬们指点谢谢

网友:
除了温度你提的问题一点有用信息都没有,你得输入幅度/频率/时钟频率/INL/DNL/FFT全部扫一遍并结合电路结构分析找规律。盲猜kickback 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