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在一开始就将PSRAM初始化?将数据在simulation开始之前灌倒PSRAM里?

楼主(2024-09-06):
怎样在一开始就将PSRAM初始化?将数据在simulation开始之前灌倒PSRAM里?

网友:
找到PSRAM内部存储数据的数组,在复位之后直接给他循环赋值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初始化的值在文件里,那就先读取再写入

网友A:
initial begin
   #1;
   foreach (xxx.yyy.zzz.ram\[i\]) begin
       xxx.yyy.zzz.ram\[i\] = 'h0;
   end
end
(反斜杠去掉)或者
initial begin
   #1;
   readmemh("init.dat", xxx.yyy.zzz.ram);
e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itial begin
   #1;
   foreach (xxx.yyy.zzz.ram\) begin

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itial begin
   #1;
   foreach (xxx.yyy.zzz.ram\) begin

问题就在这里;memory model是APMEMORY提供的,这部分的code是被保护的,看不到里面的code;很难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在这里;memory model是APMEMORY提供的,这部分的code是被保护的,看不到里面的code;很难顶 ...

方法有三:
1. 解密这部分代码,然后……;
2. 使用vendor提供的宏等方式把file.dat加载进去,一般vendor必然会提供这种宏或者API;
3. 初始化时从PSRAM接口处构造写时序,把数据打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有三:
1. 解密这部分代码,然后……;
2. 使用vendor提供的宏等方式把file.dat加载进去,一般vendor ...

我去试一下;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