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各位大佬看看这个sdf反标得错误是啥原因!

楼主(2024-09-06):
(图片)

网友A:
不是提示了吗? sdf的cell和netlist的cell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提示了吗? sdf的cell和netlist的cell不一致

我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netlist和rtl fm是过的。综合把报的这几种cell禁用了,好像就没报这个error了。

网友A:
产生SDF的netlist版本和给的netlist不一致。 netlist 和RTL fm过,只是功能过, 而SDF和NETLIST 必须cell, instance一致,否则就报上面的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生SDF的netlist版本和给的netlist不一致。 netlist 和RTL fm过,只是功能过, 而SDF和NETLIST 必须cell,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去查一下net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