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的port问题

楼主(2024-09-06):
   DFT插MBIST的时候,如下图所示,这个cpu_top中有tms_p,trst_p,tdi_p,tck_p,tdo_p这五个port,这是在写.v文件的时候就必须留出这些端口吗?然后我的flow是在综合之前加MBIST,综合后加scan chain,如果我综合后加MBIST的话,是不是就不需要在cpu_top中有这五个port了?

网友A:
模块不用预留,做DFT的时候tool会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不用预留,做DFT的时候tool会加

如果是先加Bscan和MBIST再综合的话,在模块中也不用预留吗?里面有一步是TAP的定义,比如-value 对应的就是tck_p,这个不是要在模块中预留了port才能这么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不用预留,做DFT的时候tool会加

我不预留这些port的话,会出现error。这些TAP是可以不指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预留这些port的话,会出现error。这些TAP是可以不指定吗?

这些是顶层时用的jtag,模块级是ijtag,tessent自动加的。顶层的JTAG一般是预留的

网友:
可以复用已经存在的port。如果认为已经存在的port由于某些原因不可使用,需要预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