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做pcell中如何定义一种带下拉的parameter

楼主(2024-09-06):
如题,最近用skill做layout pcell想加入一个parameter,可以像pdk中cell那样通过点倒三角选择给定的几个选项,然后更近一步这个parameter既可以手动输入也可以选择给定的选项,这种效果该怎么实现,是需要特定的数据类型还是函数?

网友:
cdfCreateParam()中的?type 用cyclic搭配?choices就是你想要的效果了,至于又能输入又能选的好像没见过,field倒是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A(2024-12-30):
请问找到具体方法了吗,我也需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找到具体方法了吗,我也需要

我现在用的cyclicfield结合int或者string功能实现下拉和输入,也就是下拉选择一个参数之后显示出来一个输入口输入参数;但是有个疑问,我是通过设置field的invisible或者enable来实现的,这两个好像在实现的时候不太一样,invisible 可以实现循环设置,enable只能用一次,还有hicreatecyclicfield这个函数的回调函数我也搞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cyclicfield结合int或者string功能实现下拉和输入,也就是下拉选择一个参数之后显示出来一个输 ...

我用pcell的conditional inclusion的方式实,没有下拉菜单,通过点选的方式实现了想要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pcell的conditional inclusion的方式实,没有下拉菜单,通过点选的方式实现了想要的功能 ...

okayokay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cyclicfield结合int或者string功能实现下拉和输入,也就是下拉选择一个参数之后显示出来一个输 ...

请问这个方法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方法可行吗

可以,因为我这个需要根据选项显示的field是一个整型输入,素以只要在cyclic中加入一个回调函数,回调函数设置在不同选项的情况下对intfield的显示与否进行赋值,nil或者t,这样子就实现了不同选项对应不同显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