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 一直显示TEST_CASE_PASSED

楼主(2024-09-06):
新手,做了一个system Verilog的小工程,没用UVM。我增加了$error(),并且log中能看见相关的error信息,但是log最后一直显示TEST_CASE_PASSED。怎样做可以在最后显示TEST_CASE_FAILED?

网友A:
UVM没有办法$error的数量,需要用UVM_ERROR才可以

另外,只看UVM的统计不合适,因为第三方的error信息不全是UVM_ERROR,还有一些甚至不是调用的$error,直接一个diplay,一般都需要开发log分析的脚本去判定TC是否PAS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VM没有办法$error的数量,需要用UVM_ERROR才可以

另外,只看UVM的统计不合适,因为第三方的error信息不全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