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bandgap电路在不同工艺角下的问题

楼主(2024-09-06):
求助:在设计bandgap时,发现不同工艺角下的输出电压差别很大,比如在tt状态下是抛物线,但是在ff状态下就是正温度系数的,在ss下又是负温度系数的,这个一般问题是出在哪里呢

网友A:
差别有多大?多少ppm呢?如果差很大的话,一般要么启动电路有问题,要么DC状态管子进线性区了。100ppm以内一般就都还好

网友B:
bjt的工艺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别有多大?多少ppm呢?如果差很大的话,一般要么启动电路有问题,要么DC状态管子进线性区了。100ppm以内 ...

如果tt下是2ppm的话,另外两个差不多50ppm吧,但是这个应该也很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bjt的工艺角

您好,您能详细说一下吗,谢谢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tt下是2ppm的话,另外两个差不多50ppm吧,但是这个应该也很高了吧

50ppm还行吧,起码证明电路问题不大,有些非线性的东西影响你的电路,比如运放的失调,bjt的非线性特性等等,具体问题具体办法处理,比如加chopping等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ppm还行吧,起码证明电路问题不大,有些非线性的东西影响你的电路,比如运放的失调,bjt的非线性特性等 ...

谢谢您,我测的时候,发现运放的增益基本不变,但是bjt的vbe会随着corner的变化波动上下10mv,导致输出的基准电流也会变化,导致最终的vref的温度特性变化,这个该怎么调节啊,求您赐教

网友C:
你输出vref在不同corner下变化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输出vref在不同corner下变化大吗

在tt下是抛物线,但是在ss和ff就变成基本的直线了,导致ppm飙升到50-60ppm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tt下是抛物线,但是在ss和ff就变成基本的直线了,导致ppm飙升到50-60ppm

工艺角变化时出现这个情况是很正常的,如果Vref数值变化不大,且ppm你能接受的话问题就不大。如果你不能接受,那考虑加trim电路会好一些,把工艺角变化带来的影响消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艺角变化时出现这个情况是很正常的,如果Vref数值变化不大,且ppm你能接受的话问题就不大。如果你不能 ...

您好,能解释一下trim电路吗,我去搜了一下也没太看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能解释一下trim电路吗,我去搜了一下也没太看懂

拿电阻trim来说,其实就是把一部分电阻做成阻值可调的形式,通过控制信号选择接入的电阻阻值。因为工艺角变化时你的正温和负温系数叠加会产生偏差,加了trim以后你就可以通过调整电阻阻值来直接调整其中一个温度系数的叠加比例,以实现不同工艺角都能叠加出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电阻trim来说,其实就是把一部分电阻做成阻值可调的形式,通过控制信号选择接入的电阻阻值。因为工艺角 ...

说得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测的时候,发现运放的增益基本不变,但是bjt的vbe会随着corner的变化波动上下10mv,导致输出的 ...

温度系数的提高有很多方式,我认为目前常用的方式1.使用trimming输出电阻R 可以校准部分正温度电压 2.通过chopping解决运放的非理想特性 3.通过2阶温度补偿,校准vbe的高阶系数。相关论文很多,可以去IEEE上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电阻trim来说,其实就是把一部分电阻做成阻值可调的形式,通过控制信号选择接入的电阻阻值。因为工艺角 ...

您好,我可以理解为我使用三个mos管作为开关,分别连接三个不同的电阻阻值,当在不同工艺角时打开其中一个对应的开关,使其满足我想要的温漂是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可以理解为我使用三个mos管作为开关,分别连接三个不同的电阻阻值,当在不同工艺角时打开其中一 ...

思路是对的,但实际不会一个开关对应一个工艺角这么干,因为工艺角组合会很多。实际操作时只要保证整个变化范围内你的调整电阻都能通过开关控制cover到,同时精度满足你的要求就可以。
开关一般控制的是电阻的串联/并联。比如我把10k的电阻做成5个2k串联,一个开关控制一个2k电阻,这样就能实现0~10k的调整范围。当然这只是举例子,实际上最小的电阻单元需要根据你的精度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思路是对的,但实际不会一个开关对应一个工艺角这么干,因为工艺角组合会很多。实际操作时只要保证整个变 ...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