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制作

楼主(2024-09-06):
请教大神,我通过Plugins-pcell制作的pcell,gate处的cont的数目不随着L的增加而增加,本身就是3个cont把Length增加还是3个,不知道这个具体怎么设置,麻烦大家指点下[/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自己也顶起来

网友B:
Plugins-pcell怎么做pcell啊?这个要是自己写的话,用一个函数应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ugins-pcell怎么做pcell啊?这个要是自己写的话,用一个函数应该就可以

请问用哪个函数可以实现?

楼主:
刚听说复杂的PCELL最好用脚本,搜了搜也没搜到脚本

网友B:
我不知道环境是否能够加载pas那些函数,里面有个GTEfillRect,给定一个区域之后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环境是否能够加载pas那些函数,里面有个GTEfillRect,给定一个区域之后打孔 ...

谢谢回复,可能我太菜,不知上面的函数具体怎么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听说复杂的PCELL最好用脚本,搜了搜也没搜到脚本

本人经过多日研究写成的Mos SKILL PCell
https://bbs.eetop.cn/thread-361058-1-1.html

网友D:
skill的话倒是可以rodFillWithRects()自动填充合适的孔,你可以SKILL API FINDER查一查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经过多日研究写成的Mos SKILL PCell
https://bbs.eetop.cn/thread-361058-1-1.html
(出处: EETOP 创 ...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skill的话倒是可以rodFillWithRects()自动填充合适的孔,你可以SKILL API FINDER查一查怎么用 ...

万分感谢,一会试下这个函数

网友:
我一般是用
rodcreatepath 里面有个subrect 这里可以设置是用minspace 或者是均匀分布
完整的code 那自然是比较麻烦,但是你理解了整个pcell的结构其实也没多复杂
可以参考我的公众号 :CAD_dairy

楼主:
先感谢大家的回复,通过函数rodCreateRect()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