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设计求助

楼主(2024-09-06):
仿真一个二级运放,发现没有放大能力,看了下直流电,发现是尾电流上的电压过大导致一边输入管无法导通,试着减小电流和增大尾电流的宽长比都没用,请问要怎么调呀!!

网友A:
N6管是N管,你把衬底连电源干啥,接地啊

网友B:
你这不是三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N6管是N管,你把衬底连电源干啥,接地啊

这个是接口类型的mos,衬底可接地 可接电源。

最后dubug出来了,感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三级吗?

最后一级是源跟随器,相当于buffer

网友C:
静态工作点问题,输入短路到理想共模电压,观察工作点,看哪个管子截止

网友:
老哥你这电路我咋感觉你这电路输入对管的仿真条件不对啊,你把输入偏到VCM再仿一下试试,看看谁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态工作点问题,输入短路到理想共模电压,观察工作点,看哪个管子截止

好的,之前做另外一个电路也是个运放发现tt问题,跑ff_hv_rmax corner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之前留的电压裕度不够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之前做另外一个电路也是个运放发现tt问题,跑ff_hv_rmax corner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之前留的电压 ...

修正下,tt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