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Verdi 波形怎么显示状态机状态名称呀

楼主(2024-09-06):
S家的pcie_ctl代码里ltssm , 点击Verdi 工具栏里 Tools->Extract Interactive FSM后,再拖状态信号名依旧是parameter而不是状态名称,这个方法对别的code的状态机管用,有遇到过相同情况的同学吗,求解

网友A:
这个我知道,verdi命令打开的时候,加一个-autoalias
然后你的状态机状态,要是enum或者parameter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知道,verdi命令打开的时候,加一个-autoalias
然后你的状态机状态,要是enum或者parameter才行 ...

这个-autoalias是直接加在命令行么,是不是需要装插件或者更新verdi版本,我加完显示 File(-autoalias)does not ex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知道,verdi命令打开的时候,加一个-autoalias
然后你的状态机状态,要是enum或者parameter才行 ...

谢谢大佬,确实可以了,上条回复说的(-autoalias)不存在是我命令没敲对,应该把-autoalias加在*.fsdb后面

网友:
thanks for the 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