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寄生电容and比较器回踢的问题

楼主(2024-09-07):
大家好,最近正在做sar adc,遇到了两个问题不太明白,请教一下各位,

1)都说比较器前放个前置放大器可以隔离掉回踢噪声,但我这回踢还是很大,用的是静态前置加strongarm的结构,即使是看差分回踢噪声还是大于0.5LSB。

2)也看到说CDAC阵列上对地的寄生电容不会对线性度,enob产生问题,只会减小FSR,然后SNR也只会减少一点点。但是我这的寄生电容一下让enob少了2bit。。。。

请问有朋友知道原因吗

网友(2025-01-09):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5-05-22):
请问大佬怎么看回踢噪声呢?可以推荐一些资料吗

网友:
请问大佬回踢噪声的问题是否解决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