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bit输入和多比特输出的的sigma-detla ADC中的CIC滤波器如何敲代码呢。

楼主(2024-09-07):
第一次做数字CIC滤波器。之前也没有积累。
网上找了一些资料,CIC滤波器基本都是多比特输入,然后多比特输出。
我的因为调制器是单比特输出的,后面的CIC滤波器理想情况下也要单比特输入,这样才接口匹配。
尝试用matlab的fdatool生成CIC滤波器的代码,但报错了,报1bit的输入不被允许,至少得2bit往上。
还有一种说法是,干脆做一个多比特输入的CIC滤波器,然后通过一种映射关系,将调制器输出的1bit接到多bit的CIC滤波器输入中去。

还有就是调制器1bit的输出,也不好在verdi转成模拟波形来观察是不是脉宽调制波形,大伙有解决的思路吗。

想问问大家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下面是找的一些代码,可以看到Xin是多比特的输入:
module MultCIC (
rst,clk,Xin,
Yout,rdy);

input                rst;   //复位信号,高电平有效
input                clk;   //FPGA系统时钟,频率为2kHz
input          [9:0]        Xin;  //数据输入频率为2kHZ
output  [16:0]        Yout; //滤波后的输出数据
output rdy;        //数据有效指示信号

楼主:
给一个参考链接:Verilog CIC 滤波器设计 | 菜鸟教程: https://www.runoob.com/w3cnote/verilog-cic.html

楼主(2024-12-22):
buffer填充就好了。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单比特输入无法生成HDL的问题

楼主:
生成2bit就好了。自己再把位宽改成1bit。

楼主:
应该是程序的bug。它只考虑有符号数。

网友(2025-08-08):
CIC输入是需要带符号位的,ADC虽然是单比特,但对应的数据其实是+1和-1,转换成二进制补码就是01和11,其实就是{ADC_OUT,1'b1},所以CIC输入最低是2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