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组Clamp设计问题

楼主(2024-09-07):
      如图所示,左边为IO处的ESD防护电路;右边为Power Clamp,尺寸较大;由于IO ESD防护电路距离Power Clamp较远,因此我在电源地轨的中间地方再插一个GGNMOS用来缓解电源地轨走线阻抗过大的问题,这个GGNMOS的尺寸较小。
       问题1:中间插入一个较小尺寸的GGNMOS(尺寸比IO处的GGNMOS尺寸稍大一些,大概有400um)能否起到预期的作用?

       问题2:请问加在中间GGNMOS两端的电压,即A与B点之间压差是否需要小于M3的Vt2呢?
       问题3:若问题2结果时需要考虑,那么我计算A与B连点之间压降时,根据VDD-->R2-->A和VDD-->Clamp-->R4-->B这两条路径计算压差 是否可行?

楼主:
不好意思,图没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