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最近做了个电压存储读出阵列,遇到点问题想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24-09-07):
IN是输入线,将一系列电压依次写到各个1T1C上,最后在共用1T1C里的开关作为读出开关,通过SF读出去,但是小弟发现明明存储单元上存的一系列电压本来应该是正弦,但是读出拼起来的波形就不好看了。。。然后看了一下每个存储电容上的波形变化,发现读出会导致电容上电压发生一点变化。请问如何操作才可以让读出时存储电容上的电压别变呢(貌似不可能,会电荷重分配?),但是看paper里也用的这种结构

网友:
电容小了

楼主:
但感觉大一点也容易有这个问题,但是论文里确实有人用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感觉大一点也容易有这个问题,但是论文里确实有人用这个

用差分信号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差分信号存储

感觉也不行,因为读出的时候,两个差分电容上的电压还是会变,而且应该不是相同的变化,因为差分一个是负的一个正的

楼主:
小弟觉得应该是读出时开关导通,导通之路的电流导致电容上变化了,感觉似乎没法避免这个问题,并且SF输入端的电容要和存储电容进行电荷重分配啥的。然后SF输入端电压在读每个存储电容时是不一样的,导致分配没规律

楼主:
顶一哈,感觉这个问题不能避免,但是论文有确实有人用

楼主:
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2024-12-10):
用二级SF试一试